[联想]
插电5-10秒通电

楼主(2014-05-21):
新人求助   师傅接了个显示器   我打开一看5V  12V电容怀孕   于是换掉OK  开启正常
第二天人来找了  说还是没电     打开试机     插上电源5-10秒才能测到5V  12V  3.3V 电压  开机显示都正常
就是有5-10秒的延迟  郁闷了   师傅也郁闷了

网友:
检测不正常时驱动芯片的相关条件,挺简单的一个事

网友A:
..................没见过这毛病 时间不长凑合用呗

网友:
5V的管换了试试。之前有遇到过。不过5V只有4V多

网友:
芯片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量一下300V稳不稳定

网友:
我感觉大概是大电容问题?

大电容充电很慢....然后才能开机

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毛病 时间不长凑合用呗

你愿意凑合着用,客户愿意,客户都找上门了,你跟人家说凑合着用?

网友:
这种问题,通过万能表查电压不好查,因为你只有5-10秒钟的时间。要是我,先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一下电源部分,再换元器件试。但担心在换的过程中,因为电烙铁让电源部分温度上升,导致能正常时间出电压,冷却一晚上后又不行。

网友:
应该是电容充电

网友:
问题以解决   更换电源板8脚芯片

网友:
300V 大电容看看

网友:
把打滤波电容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