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的串键

楼主(2014-05-21):
品牌:gateway  主板:gateway NV53 SJV50TR
该机原型号为NV5205C 主板进水烧毁严重 遂更换SJV50TR主板 后键盘发生串键问题 外接USB键盘正常 以为键盘损坏 更换键盘 还是有几个键位发生串键 W打出来为W2 主板排线底座并无发现引脚两两短路现象 求教各位大神该怎么处理

网友(点评):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原因,等候高手。

网友:
键盘接口打过值吗如果值相同 还要相互打下试试

网友:
换了主板和键盘还是串键?有点怪异了

网友:
莫非新的键盘也进过水。。。。。

网友:
再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感谢各位给的意见,请问BIOS可能影响到这个么,我实在想不出来是什么影响到串键

网友:
EC里面集成了键盘控制器,按键按照行列交叉,按下某键,接通,响应坐标,(假设可以这样理解的话),控制器是不断的扫描用户的操作,串键的话,要是有规律的话,问题在哪里可以自己去想了,只是我的分析而已,还有待楼主实际验证,不对之处请指正,有懂得朋友,也麻烦给咱机会学习学习

网友:
裸板,只接键盘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