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是屏坏了吗?

楼主(2014-05-21):
小弟维修显示器只是个业余选手。  《其实什么都是业余》

有一个朋友在厂里面拿一台显示器让我看看 说是花屏

如图:

请问这是屏坏还是驱动板坏  还是其它问题啊呀。  我猜应该是屏

希望有经验的师傅告诉我一下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是不是逻辑板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逻辑板有问题

逻辑板是驱动板吗?  怎么以前没有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是驱动板吗?  怎么以前没有听说过?

逻辑板是逻辑板,驱动板是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是驱动板吗?  怎么以前没有听说过?

逻辑板就是驱动板,根据我的经验屏幕坏的概率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是驱动板吗?  怎么以前没有听说过?

逻辑板坏了你修不了的。

网友:
普通的花屏而已。

网友:
是LED的话很可能是屏自身问题,LCD的话查下驱动板

网友:
逻辑板是屏线路板 吧 估计是屏坏了

网友:
换根屏线就好了,明显只是模糊,你第一张图是好的,之后变这样

网友:
他开机显示LOGO的时候没有花屏,,  一显示画面就花屏。 然后我用酒精洗过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是驱动板吗?  怎么以前没有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