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780主板接CPU供电开机马上断电

楼主(2014-05-21):
一块映泰主板 接CPU供电马上断电  不接正常

测12V对址有400多  手上有这个CPU供电的芯片 全新的直接换了还是一样。

把所有MOS管也换了还是一样。

开机瞬间测MOS 上管G极只有1.多V  马上没了   关机之后还可以再开

强制短接摸 CPU周围也没有什么明显发烫的。

小弟维修经验少  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请问一下。还有什么地方会引起这种问题啊呀    另外。还有那些地方是我没有注意到的。。

在此谢过!!!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求好心人解答一下

网友:
打下12V对地阻值啊,查下CPU附近有没有短路的原件。或者是你的电源12V插头的问题。。

网友:
应该Cpu主供电IC坏了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拆掉串口芯片试试,要不cpu坏

网友:
有没有换个CPU试下

网友A:
人家都换了CPU供电芯片,故障依旧,你说的不是废话吗??建议楼主查4Pin到CPU供电芯片电路,既然断电可以再开,如果短路基本上是在开不了的,看看供电芯片周围元件,以及CPU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都换了CPU供电芯片,故障依旧,你说的不是废话吗??建议楼主查4Pin到CPU供电芯片电路,既然断电可以 ...

主要是开机马上断电。很悲剧测不了

网友:
可能是那个供电没出或是桥的问题

网友:
cup电压短路把

网友:
应该是短路,

网友:
看看cpu外围电容,测量是不是短路,拆电感测焊盘对地值,看短路没有,

网友:
你可以去看看我发的帖子 修复映泰880板子  坏电阻的

网友:
短路应该是不可能的了  短路是开不了机的  开机掉电  AMD的话 我觉的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最怕的就是这种了,开机就掉电,量都不好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