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3T

楼主(2014-05-22):
接到一台联想小本,型号是:S10-3T.本本不错,屏幕可以360度旋转,买的时候应不便宜吧。然后看了看维修单,故障说明:不开机。不开机就是不触发咯。应该不难吧…看了看后面的标签:20v,接通电源,没有待机电流,按开关没反应,确实是不触发!不管了先拆机,不久就见到板子了。通电大致测量了一下,公共点,3、5v都有。还是按开关不触发维修思路搞吧。先找找迅维网有没有先例,…找了半天没类似的,更别说图纸了,最后没辙淘宝5个大洋换了份图纸。
开始维修咯:上电时序

因为没有待机电流先查公共点VIN,PQ32的4脚位6v左右,过

隔离保护了。
3VPCU和5VPCU都有。那就该查NBSWON#(广达),开关脚(CN8  Pin11)连到EC的125脚,按开关有高低高的跳变,然后就是S5_ON由EC的94脚发出,测量为低电平,对地值正常。EC要向发出高点平S5_ON,还得满足工作条件:11脚主供电AVCC3.3v,Y2两脚电压正常,一脚有32.768KHz,14脚EC复位3.3v,然后打BIOS第一脚波形有片选。
EC的工作条件基本满足啊,做出以下猜想:要么EC坏;要么BIOS坏,因为找不到BIOS,先换EC。跟换后通电,按开关电流上到0.24A就不动了,插上内存电流到0.3A就不动了,又是兴奋又是悲啊,还是再继续查吧,感觉像是没过内存,抓波大法学以致用,抓内存的smbus,只有一次读取,看来还是没有过内存啊,测内存的工作条件:1.8v主供电,1脚基准,199脚SPD,195/197脚SMBUS3.3v,30/32,166/164脚两组时钟都正常,顺便测一下79、80脚一个1.4v,一个0,2几v不对吧,拆了内存测,都是0.2几v,
是不是内存坏了,换条内存试试,还真是内存问题,但电流跑到0.35就又不动了,接屏试试。不显啊,不过又听到一长两短的报警声哦。显卡.显卡…..,cg82nm10的单桥,查查工作条件:供电3.3v、5v、1.5v、vccp、3v_s5、5v_s5,时钟:14M_ICH  1.5v  CLK_PCIE_ICHN 、CLK_PCIE_ICHP   都是0.4v工作条件基本满足啊!加焊,植株,换桥,故障依旧!因为CPU也是集成的并且管理显示接口,还加焊了CPU,还是不行。因为客户吹的急实在没办法了又在淘宝上5个大洋换了个BIOS,刷上去好了电流直标0.6就显了,久违的LENOVO 啊!成功修复!
大神绕过,小白求指点。献上图纸和BIOS。动动手指给小弟加加分… 谢谢!

IdeaPad S10-3T .rar

RMP 1028 LENOVO IdeaPad S10-3T- INTEL DA0FL2MB6D0.rar

网友:
LZ运气不错呀,BIOS 图纸都是买的

网友:
其实可能最早刷BIOS就能好的 哈哈

网友:
分享成果的同时还不忘分享图纸,赞一个

网友:
谢楼主分享图纸及BIOS!

网友:
楼主修的行如流水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图纸和BIOS程序。

网友:
感谢楼主的图纸

网友:
请问楼主,解压密码是多少?谢谢!

网友:
分都加完了,下天给补上,

网友:
解压密码能分享给在下不?

网友:
学习了,很给力。今天又有一收获。

网友:
桥都让你干完了,这机器能不能用的住还两说,既然怀疑过BIOS坏,楼主应该先刷BIOS

网友:
现在BIOS故障率好高啊!

网友:
楼主什么情况??怎么都有密码呀!!!!

网友:
你直接刷BIOS不就完事了吗,费那么多力气,解压要密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
加什么你妹密码啊~!下载扣了分,还要密码,你妹的

网友(2014-12-22):
先下载再说,以后用的着,感谢分享

网友:
对你有好处,这种模式的通病BIOS和cg82nm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