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41MX-F 2.0跑D2 00维修

楼主(2014-05-22):
       今天晚上收到客户一片主板,说急用的看能不能快点修好!一看是富士康G41MX-F 2.0的板子,说是无显示,接上电源,插上诊断卡,发现跑码跑D2,然后马上变成00,自动复位!判断有可能是BIOS问题,先上网下载了BIOS,刷完之后故障依旧,于是将目标锁定在内存上,测量发现总线供电一脚1.5V,另一脚为3.5V,第一脚的供电不足,于是跑线发现1脚连着旁边的R322电阻

判断为电阻损坏,于是更换R322电阻,更换后通电测量,电压已经为3.5V,插上内存,接上显示器,主板启动正常

网友A:
请问楼主,为什么D2,然后马上变成00,自动复位,你就断定是BIOS   或内存不对呢? 说一下具体原因哇

网友:
这算是通病吗。先谢谢分享

网友B:
D2代码是什么,只知道D1D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2代码是什么,只知道D1D3

我有张华硕的P5P43TD PRO主板,跑码到1D60处停下,插不插内存都是这样,是CPU还没有过吗?

网友D:
楼主解释下:D2到00,自动复位,断定BIOS或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释下:D2到00,自动复位,断定BIOS或内存????

一般不停的自动循环跑码多与bios有关,D2即与内存有关,如果不解,可以多参考看一下电脑启动过程各代码的含义

网友:
前几天修一个G31MXP的不跑码,BIOS刷了,然后无从下手了

网友:
跑出来的才是真本事,

网友:
楼主能否告知一下 ,哪一点有个3.5V啊 ,  内存的总线供电应该是0.8左右吧

网友(点评):
就是那个内存槽上那个红色方框内那脚,故障时为1.5V!修复后为3.5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张华硕的P5P43TD PRO主板,跑码到1D60处停下,插不插内存都是这样,是CPU还没有过吗?

我就是个小小白啊,刚搜了下,说是内存坏导致CMOS资料坏,换内存刷BIOS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好解决。就怕南桥那边出事。最怕GB的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个小小白啊,刚搜了下,说是内存坏导致CMOS资料坏,换内存刷BIOS试试。

BIOS刷过了,内存压根就没有轮到它,因为插不插内存跑码都一个样,换过内存也是一样的。难道是南桥坏了?

这个代码,我查了说明书说是CPU的寄存器故障,还是没有跑完CPU的。我CPU换过了也是一样的代码,改天回去查查座子看看缺什么信号先,之前用带测试仪测试是全部灯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为什么D2,然后马上变成00,自动复位,你就断定是BIOS   或内存不对呢? 说一下具体原因哇

开机时,诊断卡编码是从BIOS中读取的,所以,编码乱跳首先就怀疑是不是BIOS程序损坏了!排除BIOS后,还是同样故障,因为D2是显存方面的编码,但机器是集显的,问题自然就到内存上了,然后测试内存的工作条件,发现了问题,就将问题锁定在内存上了

网友(2014-11-12):
120脚3.3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