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师傅们!

楼主(2014-05-22):
刚接触维修,不太懂!客户送来个技嘉945pl_s3g的主板,cpu没有供电,电源管理芯片有供电5V电压,但是EN脚没有电压,正常吗?看电路图EN是运算放大器送过来的,放大器的一脚接EN,一脚0.97V的电,一脚0.5V的电,请大师指点!谢谢啦

网友:
cpu供电在最后,先查别的供电。

网友A:
你要先测测内存供电,桥供电都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测测内存供电,桥供电都有吗

内存供电不正常…。只有0.5V。客户拿走了,没修好。谢谢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