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000 AMD机子不触发

楼主(2014-05-22):
收到一台DV6000 AMD G6150,有3V ,5V 但不能触发,什么问题?求解。。。。

网友A:
查下桥的待机条件。AMD还有个1.1V待机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下桥的待机条件。AMD还有个1.1V待机电压。

不是应该看触发信号进没进ec,然后才查是桥还是ec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应该看触发信号进没进ec,然后才查是桥还是ec问题吗

维修可以跳着查。。。

网友:
这个板6150芯片坏得多,你吹一下看看。

网友:
饼哥亲自出马,我等看着学习一下

网友:
需要一个一点一伏,才会出现RSM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