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这是个什么电路

楼主(2014-05-22):
帮忙看一下这是个什么电路?每个元件都起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三极管是转换开关,三极管打开电感储能,三极管关闭电源电压和电感电压叠加。

网友:
升压啊,基础的知识啊,楼主撸力啊,撸撸更健康啊。

三极管导通时电感储存能量,三极管关闭时,Vout=Vin+电感电动势 二极管压降

网友:
升压啊。类似LED升压

网友:
先导通三极管,电感储能
后截止三极管,电感释能,二级管电容整流 。输出稳定的vout

网友:
呵呵,明显的简单电路

网友:
这个是升压电路。

网友:
这些基本的电路还是要会的,

网友:
看不懂!!大神们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2014-12-19):
开关型稳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