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22WA显示器用30分钟左右自动关

楼主(2014-05-22):
联想L222WA显示器用30分钟左右自动关,在按下开关键还能开,用一会还会关掉,求解答

网友:
过热或是进入自动节电状态????

网友:
把它拆开看看不就行了。

网友:
建议送修,,,,

网友:
是背光不亮还是关机?看是不是过热还是开关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