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维修一例(附图纸)

楼主(2014-05-22):
接修一台E430,机器刚拿来时是不触发,拆机后测电压,此机的待机芯片为Z0 ED P21 ,图纸上标为RT8205,测此芯片的工作条件,16脚19V正常后,直接发出8脚与17脚的3V 5V线性电压,再加上外围几个小电压,比如3脚REF 13脚EN,实测此机19V没有,有短路的地方,这个机子是仁宝代工的板子,当VIN有短路时不像广达一样出现电流大跳变,它的待机电流是0.03,当测到板右下脚一个电容时,发现它短路,拆下来VIN正常,本以为此机已经修好OK了,但是开机后电流仍是涛声依旧,19V有了,线性电压也有了,可就是1 与6脚没有输出,所以也就不会出待机3 5 V,问题在哪呢,看看论坛怎么说吧,有高手说EC的128脚BM#信号若为高电平的话,会导致此现象,赶紧测一下,果然是为高电平,遂上淘宝订了一块回来,不行,这个EC是自带程序的,网上买的蛮多都不靠谱,又再多买了两个,回来换上,好了,此机能修好全靠论坛里同行的经验分享,所以今天想把这些也写出来希望给看到的能提供一些参考,手打出来的也不太容易,希望大家能给予支持多加点分,最后附上图纸

LENOVO E430.pdf

网友:
不错,赞一个 之前看到有人刷EC的程序

网友:
本以为此机已经修好OK了,但是开机后电流

网友:
很好!前面看到刷此EC程序!什么时候此转接座批量生产就好了!

网友:
现在的新机的EC都带BIOS,不好搞了

网友:
也可以把里面的程序重新写一下,论坛有这样的帖子,可以搜下看看

网友:
仁宝代工的三代CPU的EC都带程序的。

网友:
BM# 是个什么信号呢

网友:
EC带程序的那种确实不好弄 网上基本买不到合适的吧 楼主能从网上买到合适的 真心运气不错

网友:
现在的EC都有BGA的了

网友:
确实EC带程序不好搞!

网友:
楼主没有表达清楚哟,是EC坏导致不待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