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触发掉电,瞎搞好了

楼主(2014-05-22):
今天来一台海台T68,客户说开不了机的,接手插可调 ,待机正常的,按开关,可以触发,但电流上到0.35就掉下来了,看来这是缺电压了,拆机。。 板号是这个,找图纸。。万幸,有图有点位的,增加了修复的信心,这机器有个ALL_PWRGD ,好吧,一个个的断,真晕,还是会掉电。最后干脆干掉后面的与门,奇迹出现了,竟然不掉电了。神马情况,不掉电的时候测量上拉电压+3VS,竟然是0.89V,追他的产生,他是由SUSB#_PWR控制产生的,SUSB#_PWR是有过来的,+12VSUS也有,就是不产生+12VS ,怕后级拉低直接挑起芯片,还是不输出,旁边有一个+12V的产生 ,芯片也是一样的,直接对换,OK,正常输出,看来是这个5脚芯片损坏了,找芯片换吧,东翻西找竟然没找到,算了,来个MOS管改吧, ,OK,正常输出了,电流上到1.3,还是不显,神马情况,测内存是有一次波形 的,看了一下显卡,是G86 ,真有一种想干她的冲动,没办法,歪念还是占据了行动,直接上了手术台,冷了再触发,涛声依旧,原来冲动真的是魔鬼来的。竟然不是他,那还会是那里呢,难道还有电压没出来, 我再找,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真的是+3V电压没出来,他是由+3VO经过一个6脚芯片转换出来的,又是小芯片,6脚的 ,懒得找了,直接一垛锡过去 ,把之前的瞎线再补回去 ,再次触发,你们懂的 。。。。。。这机还是二修。。晕了。。

思路清晰

网友A:
这片板子看着那叫一个惨,楼主干嘛不花几块钱买两芯片装上去,飞的线看着那叫一个乱

网友B:
反对这种维修方式,维修不要对付!

网友:
楼主修的很好!顶一下!

网友C:
楼主还会改电路 不知道改装的管子耐不耐用

网友:
现在收了钱先!等管人家还以为你技术不行!

网友:
技术好啊还是不错的

网友:
水平还是不错的,虽然走线有点乱,但还是修好了。

网友:
这也不是瞎搞呀 !  历害啊!

网友:
厉害你能该电路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对这种维修方式,维修不要对付!

能修好就行,管他什么方法!

网友:
j技术好坏先不说,楼主的维修习惯不是很好,主板修完后,脏乱差,装机时不知道整板清理干净了没有,如果是自己的本本,本人觉得楼主不会这样修的。(没有冒犯楼主的意思,只是本人维修习惯,见不得脏乱的主板)

网友:
学习了     飞成那样

网友:
楼主不是瞎搞,没有一定的功底是做不出来的,谦虚了

网友:
新手路过新手路过v

网友:
这机器内存会引起掉电的。

网友:
真的是+3V电压没出来?.?   电流 都 1.。3了   是哪个 3V没出来?转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片板子看着那叫一个惨,楼主干嘛不花几块钱买两芯片装上去,飞的线看着那叫一个乱

节约时间,有现成的东西何必要去定呢,还要等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对这种维修方式,维修不要对付!

客户要的是结果不是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会改电路 不知道改装的管子耐不耐用

我是经常改的。。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会改电路 不知道改装的管子耐不耐用

改了很多,还从来没有回来过

网友:
我想问+3v都没转换出来,电流怎么跑到1.3的,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