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刷写KB9012QF A3教程 内置程序

楼主(2014-05-22):
     经过亲身经验刷写KB9012QF A3,因为键盘不能用,经测量有几根线对地短路,跑线到ec,购买ec装上不触发,无3 5v,发现ec内带程序,开始找资料,

把42脚与地相连,在把EC 59 60 61 62 与编程器的1 2 5 6脚相连主板插上适配器,点击读取,真的读了,

后来都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带程序不好弄啊 那有卖啊

自己收集加上迅维修的足够维修用了

网友(2014-07-28):
这样都可以

网友(2014-05-22):
上面针脚定义是什么啊

网友:
厉害啊  这都可以........

网友:
EC还可以写程 。没搞过

网友:
tl866cs 厂家怎么不研究研究啊!

网友:
这种芯片的座子都有卖了?楼主不知从哪里找来的EC程序

网友:
以前一直不知道怎么刷

网友:
之前也看到过一个帖子,我这编程器正好也是809f这款,下次如果碰到也打算一试。方法是好的

网友:
前一直不知道怎么刷

网友:
我上次 也修道一个键盘不能用的 但是USB 可以用 我就从官网下载bios 程序升级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只有RT809F 支持刷吗,希特尔 280U 支持吗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华硕Z500进水的,公共点没有电压,修好了后发现KB9012也短路了,没有电压这个程序是备不出来的吧?

网友:
饼哥  这相当于  只刷写EC 内部跟键盘相关的那部份程序吗?

网友(点评):
我认为不是的。只是键盘的那些引脚跟EC那几个引脚走的同一条数据线吧。所以可以通过键盘接口飞线刷

网友:
楼主。你这是G485的机器吗?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都在用9012,换EC,我们都是直接用RT809F写程序。

网友:
学习了,这样真的可以吗

网友:
感谢分享,谢谢

lvjingang -2 无意义回复

网友(2014-07-29):
  也可以这样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