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盘600多坏道

楼主(2014-05-22):
请教硬盘600多坏道要怎么处理,直接加G表可以不,或者要怎么做求指点?

网友:
用MHDD 试试 直接加G表就行 坏道不多可以修复

网友:
可以低格试试

网友A:
加G表不行了,得刷固件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G表不行了,得刷固件才行了

谢谢了!还不会弄,找资料学习下。刚刚试了下加G表结果全是坏道了,又把G表清了才回复

网友B:
像这种情况,最好就跑PST,内格也不稳定的,只有跑了自校准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情况,最好就跑PST,内格也不稳定的,只有跑了自校准才稳定

谢谢了,还不会PST。感觉好多问题都不懂。
还想请教下这两个是不出错了?通过这个能看出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模块都XX了呀,只能通刷了呀

网友C:
这种盘原盘跑PST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盘原盘跑PST就可以搞定了

是要先通刷再PST吗?我好像有这盘的固件

网友D:
正如楼上朋友说的,加表不稳定,跑校准会稳定些,跑校准要找个好的通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如楼上朋友说的,加表不稳定,跑校准会稳定些,跑校准要找个好的通刷。

找了个带ARCO的通刷固件,看了下和我这个盘完全相符的,有点不明白带ARCO是什么情况?刷固件后直接离线吗?还是要怎么操作,真的是不懂,看了些视频也是云里雾里的

网友(点评):
我也一样。看来需要系统了解一下

网友:
低格后会修复坏道吗??

网友E:
备份好原盘固件和模块。然后用原盘跑下试试,不行再刷其他固件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备份好原盘固件和模块。然后用原盘跑下试试,不行再刷其他固件跑。

跑了一夜没动地方。

网友:
新人路过,,没看懂呀,帮顶!!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啊这东西 硬盘真心不好修

网友F(2014-06-25):
点开始自校之后,再点复位电源,过了大概45秒之后就开始跑了!!!

网友:
   新人!什么是通刷 .G表.还有pst.........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点开始自校之后,再点复位电源,过了大概45秒之后就开始跑了!!!

点开始自校后有个提示框,点了确定以后还要点复位电源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