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风扇狂转

楼主(2014-05-22):
接手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就是温度几分钟后壳就烫手。  客户拿来清理。。。OK   但装机后工程 开机风扇就狂转没停过。。起初以为是没装好。。但重新拆机重装检查。。情况稍微好点。。但还是狂转。。请问那位知道是什么问题不。。

网友:
测试风扇两端的电压

网友A:
这个问题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已解决

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可否分享一下啊

网友:
是什么引起的啊不会是没有打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已解决

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感温插头没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已解决

楼主是否可以分享一下解决的经验和方法?

网友(2014-07-11):
是锣丝的松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