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2231vw显示器开机闪烁

楼主(2014-05-22):
开机一小时后屏幕闪烁 花屏  应该是哪儿坏了??

网友A:
屏线有问题了
处理一下

网友:
是背光闪么?

网友:
背光不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有问题了
处理一下

换了个线不行啊

网友B:
电源板供电,负载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供电,负载能力

电源板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情况一般是排线有问题  换一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