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北桥,偶遇黑胶,果然爆珠,防不胜防。教训!

楼主(2014-05-22):
练习用bga,只会拆桥。今天有个集显花屏的,心想加焊一下试试。按无铅设置好,启动就不管他了,几分钟过去以后再看,妈妈的明显旁边挤出锡了。早听说过打胶,一直以为起码芯片外面能看出来,为了确认一下,还是拆桥吧。反正不拆也不行了

重新跑曲线,结果第5步都有245度了,桥丝毫不。持续加热,2分钟,镊子由轻轻挑到用力撬,真是不整不知道,看得再多也需要亲自实践一下才有感觉。最后是四周都撬了,桥啪的一下翻了个个,一阵臭味袭来。

仔细看,打胶的地方并不多,但是粘力十足!

我想问个问题:像这种里面打了胶的,外面还挺干净,不注意看发现不了,怎么能让加焊不至于爆珠啊?
还有,温度肯定够高了,锡珠肯定都化了,但是不用力桥不会下来,这样用力摘下来,能确定不会掉点吗?

网友A:
绝对毛细
没办法
只有用力翘

网友B:
黑胶的只有重植,只有用力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毛细
没办法
只有用力翘

好吧,服了黑胶,那我就死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胶的只有重植,只有用力翘!

不知道这黑胶怎么灌进去的,是不是这东西没有熔点啊,只会烤焦不会化?

网友:
多练几次就好了

网友:
黑胶的只有重植

网友:
黑胶我想要搞好大部分靠运气了。就是说把握不大。

网友:
那个经验多了就OK了

网友:
还是经验不足多做些就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