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A 或者K43S USB 3.0 旁边BIOS那个朋友有啊

楼主(2014-05-22):
华硕K43SA 或者K43S  USB 3.0 旁边BIOS那个朋友有啊

网友:
不甚感激啊 我这个是掉电四川重启  类似K43SJ 那种故障 需要刷USB 3.0 BIOS

网友:
下个啊   没有多少分

网友:
你看看这个是不是

K43SJ USB3.0.zip

网友:
不是这个这个  这个我刷了一样的问题  最好是K43SA 的 或者K43S的 其他的都不行

网友:
这个是商家换显卡的换之前就发现要掉电重启四次才能跑码 不亮 换了显卡亮了  掉电的问题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