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0LMVW-11CKRS0操作不了固件,读不了ROM,但可以认盘。

楼主(2014-05-22):
今天接到WD USB3.0原装移动硬盘

接电脑USB口找不到硬盘。改成SATA口板之后接UDMA,认不到家族,读不了固件,ROM,只能认到型号容量,可访问扇区。做DE慢且很多做不动。开盘换了磁头问题一样,有遇到过吗?怎么解决?

网友:
是二修吧?被人换过板没?

网友:
自已换的,原板是USB3.0的

网友:
兄弟,你专职搞数据恢复啊。还买的UDMA

网友:
应该是不支持

网友A:
你这UDMA被你白瞎了,这不是典型的02模块问题吗?可以通过修改30缺陷表,让12号模块不启动,或者短接。就不会忙了。然后再用UDMA的SOLW功能修复一下O2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UDMA被你白瞎了,这不是典型的02模块问题吗?可以通过修改30缺陷表,让12号模块不启动,或者短接。就不 ...

你好,这是02的问题吗,我这是RAM,ROM都读不到,怎么修改30?而且我这盘还是可以访问扇区的,只是做DE很慢。

网友B:
罗老师,我是5.5的版本可以支持这个家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老师,我是5.5的版本可以支持这个家族的。

既然支持,可以进PCB模式,读写一下BIOS看看

网友:
以前有这种问题    我试试    谢谢   大神

网友:
             恩

已经灌水很多次了,请注意自己的账号。

网友:
学习了,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
数据恢复真抽像, 请教了别人,然后别人说了问题的根本原因,也不见得就能修好,有工具也是白瞎了,,,USB3.0  DE 完还要解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是02的问题吗,我这是RAM,ROM都读不到,怎么修改30?而且我这盘还是可以访问扇区的,只是做DE很慢 ...

应该不是02问题。

网友:
de也不可以分头吧?电路改的没问题吧。先pcb模式,把rom读取问题先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是02的问题吗,我这是RAM,ROM都读不到,怎么修改30?而且我这盘还是可以访问扇区的,只是做DE很慢 ...

你好,感谢你的指点,这盘确实是02的问题影起的,进专修报错。
我的操作是这样的,
E47对地短接,进安全,
修改0B模块
加载LDR进专修,可以到搜索模块,可以读磁道
分离磁道中的02模块,跟32模块
把这两模块写入好盘中用解决SOLW功通后读出写入故障盘的磁道中,再通过写磁道方式写入故障盘,发现故障没有解决。
对比相同型号好盘的02模块发现在offset ox720 D位置值会引起 故障盘报错,修改这个位置值之后写入故障盘,进专修之后变成这样,还请小俊师傅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UDMA被你白瞎了,这不是典型的02模块问题吗?可以通过修改30缺陷表,让12号模块不启动,或者短接。就不 ...

你好,感谢你的指点,这盘确实是02的问题影起的,进专修报错。
我的操作是这样的,
E47对地短接,进安全,
修改0B模块
加载LDR进专修,可以到搜索模块,可以读磁道
分离磁道中的02模块,跟32模块
把这两模块写入好盘中用解决SOLW功通后读出写入故障盘的磁道中,再通过写磁道方式写入故障盘,发现故障没有解决。
对比相同型号好盘的02模块发现在offset ox720 D位置值会引起 故障盘报错,修改这个位置值之后写入故障盘,进专修之后变成这样,还请小俊师傅指导一下谢谢。

修改02后

0扇区可以访问乱了

网友A:
主控带有异或运算加密的,需要用原来的板解密,具体看我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控带有异或运算加密的,需要用原来的板解密,具体看我发的帖子。

感谢你的回复,但我不解的是在换成SATA口板之后进专修虽然有02报错,但是可以正常访问扇区而且数据正常。并没有用解密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