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动触发到无触发在到修复跑马

楼主(2014-05-22):
昨天接到一块板,说是自动通电,是一块翔升风行N68S的,这个品牌的板在我们这很少见. 管他什么板,管他什么自动上电,到手上看到CPU供电那边有几个电容鼓包,直接代换. 然后上电,果真是自动上电,断电,COMS放点,通电,还是自动触发,不管他先,先让它通着电/  先触摸各大芯片,我去,网卡巨烫,断电,直接干掉然后在上电,本以为是可以恢复正常跑马的了,谁知不触发了,拿起表笔,检测主板的待机条件,VCCRTC,RTCRST#晶振,3VSB,RSMRST,刚测到稳压器1117,找到问题了,1117输出只有0.9V. 明显偏低,然后直接到料板上拆一个代换,上电,触发了,加上负载,跑马。然后又找了一个网卡IC代换, 搞定收钱!

网友A:
这个测试卡是不是支持PCI-E接口啊。

网友:
图文说明详细,感谢分享,回复支持

网友:
喜欢看这种图文的,看着舒服,又能学到东西。

网友:
很好,很强大,又学了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测试卡是不是支持PCI-E接口啊。

不能支持PCI-E检测的

网友B:
检测卡不错啊。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测试卡是不是支持PCI-E接口啊。

支持pciE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测试卡是不是支持PCI-E接口啊。

不能支持PCI-E检测的,那个是接显示设备的,还有一个是接一种很老的机器才用的

网友A:
怎么呢?在没有PCI插槽的主板上就有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呢?在没有PCI插槽的主板上就有用了。

主板上的PCI_E槽上没有读取BIOSCODE要用到总线。只有PCI的和LPC的这种低速接口才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的PCI_E槽上没有读取BIOSCODE要用到总线。只有PCI的和LPC的这种低速接口才有。

现在的新型BIOS芯片也不行吗?

网友D:
测试卡不错(没见过)!请问楼主是否有此板图纸??另外RSMRST测试点在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新型BIOS芯片也不行吗?

还没看到有向这方面开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没看到有向这方面开发的

笔记本测试卡不就是PCIE接口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测试卡不就是PCIE接口的吗。

也不是所有的,只有有LPC信号,且连接到了南桥的MINIPCIE才支持诊断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也不是所有的,只有有LPC信号,且连接到了南桥的MINIPCIE才支持诊断卡

也就是说主板如果没有PCI接口测试卡就不能用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主板如果没有PCI接口测试卡就不能用了是吧?

现在可以这么说吧,过两年说不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试卡不错(没见过)!请问楼主是否有此板图纸??另外RSMRST测试点在哪?????

这个板没有图纸的,当时修好了就马上还给客户了,IO好像是IT8718F的,不怎么记得了

网友D:
哦!楼主的意思是:RSMRST在IO脚上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楼主的意思是:RSMRST在IO脚上测的???

IT8717 的85脚就是RSMRST

网友E:
坏的地方还不少啊。。 117都坏了。这个IC比较少坏点。可能是网卡给害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卡不错啊。什么牌子的啊。

型号/KQPI4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坏的地方还不少啊。。 117都坏了。这个IC比较少坏点。可能是网卡给害的吧。

可以这么理解吧

网友:
简单明了,楼主电路思路清晰明了,秒杀啊!

网友:
跟我用的诊断卡一样的!

网友:
开机电路上电时序从这体现出来了

网友:
1117 三端稳压器   前几天黄鑫船老师讲了 呵呵 (R1XR2+1)XVref1.25V=输出电压  遇到讲过的真心爽

网友:
公式打错了(1+R2÷R1)X UREF 1.25V

网友:
赞一个  希望大家踊跃发帖  多发技术贴

网友F(2014-06-21):
这个诊断卡有点意思支持pci-e 1x吗??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

zhoufude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诊断卡有点意思支持pci-e 1x吗??

不支持的,那是很老的一种接口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支持的,那是很老的一种接口

我还以为支持呢???要是支持哪就可以修H61 H81的主板了   白高兴一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以为支持呢???要是支持哪就可以修H61 H81的主板了   白高兴一场

无PCI槽的只能用示波器来修了

网友:
修理电脑时遇到翔升主板坏的实在是很多!

网友:
o0飝兲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