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代码挡D0板子

楼主(2014-05-22):
今天快下班的时候,接到一台台式机。顾客说有一年没用了,现在开不机了。
心想,这么久没用,恐怕好多地方锈烂了吧。
开机试机,按开关的确无反应。用表一测,居然没有待机电压。换电源,涛声依旧。
看来只好拆机跑电路了。
让人惊讶的是,现在居然有待机电压了!
插诊断卡,开机,开始跑码。一阵欣喜,没想到却挡在D0处了。
d0,这代码有三种可能,最简单是内存问题。联想到这机子已经放了一年了,有可能插槽生绣了,用镊子一通刮。上内存,跑码,过d0,到45,仿佛已经过了。接上显示器,欣喜看到显示器已经亮了。
至此本机修复。
前后不超过5分钟。
PS:
本机修复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是为了让大家以后少走弯路而已,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A:
这样的帖子上来就是浪费空间

都说了是给新手看的,少走弯路的嘛,又不是灌水帖,虽然平时维修中确实会碰到很多擦内存就好的

网友:
这种情况经常有的

网友:
这个早该刮了吧

网友:
原来是金属氧化!楼主秒杀!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帖子上来就是浪费空间

呵呵,我说过的本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对于老鸟来说,可以忽略 。但对新手来说,可以帮助他们成长

网友:
楼主好技术,感谢分享

严禁灌水

网友:
简单入手,快。其实电脑大部分都是小故障,

网友B:
小故障,办大事情!!楼主有没有说主板坏了,说坏了,然后刮一下槽就赚3、5十了

网友C:
维修一定要结合实际,眼睛要读

网友:
又是吃票子的活

网友:
什么破机器,放一年就坏了,我的一台老机器,放了3年多,拿过来就可以用,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故障,办大事情!!楼主有没有说主板坏了,说坏了,然后刮一下槽就赚3、5十了

说了的.当时顾客放下就走了,问我500元能不能搞定,简直把我惊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一定要结合实际,眼睛要读

说得对,不但要看,更要想.

网友(2014-07-16):
这就是经验来的。。 还挣了不少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