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41MT-D3自动断电的问题

楼主(2014-05-22):
今天有一块技嘉G41MT-D3主板,能开机,进BIOS设置模式,不过10分钟绝对自动断电,CPU温度正常,40度左右,请教高手是拿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南桥坏了呢

网友:
先换时钟芯片看看!

网友:
我修过类似这样的一款板,直接换IO就修好了。

网友A:
I/O换过了 还是不行 时钟芯片手上没有 有了换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换过了 还是不行 时钟芯片手上没有 有了换上试试

我就郁闷了,为什么老喜欢问,不知道看下贴子,思考一下?我早就发了这个故障原因。

网友:
?你在哪发的 也不说 这是几个意思

网友:
是呀,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现在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上E5400的CPU 温度不高 换上E5200的CPU温度飙升90度 CPU都是好的 在别的主板上没有问题 温度正常

网友:
2014.5.29主板更换时钟芯片 解决问题

网友:
换时钟芯片 能解决吗 下次试试

网友:
换时钟芯片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