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B470

楼主(2014-05-22):
接到客户的一个机器联想 B470.不能触发。打开机器没修过,简单的量了一下待机正常。不能触发按通病来修。马上下了个BIOS刷了,亮机收钱。过了2个星期客户又拿回来说不能开机了返修。再次打开机子。上电发现待机电流0.045.这机器正常待机应该是0.01.感觉好像是微短路。测量一下没待机3V5V。在测线性8脚17脚正常是3v5v。3脚基准2V正常。4脚TONSEL 3.3V正常。14脚SKIPSEL 3.3V正常。13脚EN0空脚1脚6脚TRIP1,TRIP2正常1V。18脚3V5V_EN 0.5V 不正常。高兴了一下。开启没电压应该是这里的问题了。查这一路,是通过S5_ENABLE过来的。接的上拉排阻和EC795.排阻一端有3.3V.S5这端才1V。换了一个103排阻一样。怀疑是EC拉低了。刚好手头上有一样的EC。更换结果一样。果敢把18脚割线,51123这端没电压,3V5V_EN这端出3.3V 。判断是51123待机芯片的问题。找了个全新更换。接上割线的地方。再测还是没有开启电压。再换一个51123还是一样。不死心和同行拿了一个全新的一换开启3.3V正常了。但一看电流还是0.045偏大。还是没待机。晕。再仔细检查。怀疑MOS管漏电 。把3V5V 4个MOS管全拆了。故障依然。电流偏大。头都大了。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还是不死心。再查,先短了线性3.3V负载。发现电流掉到0.014.接上负载。拆EC上电电流0.012难道是EC坏了。但是我都换过EC了啊。求助!!!!!!

网友A:
测一下ec给它的开启信号

网友B:
EC 桥 BIOS 3 5V电路 充电IC

网友:
大家有心仔细看我的分析,开启现在是有3.3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 桥 BIOS 3 5V电路 充电IC

EC换过。BIOS芯片是的待机3,3V供电 这个都没有BIOS如何工作。充电IC是接有线性电压我也换过了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ec给它的开启信号

EC给他是现在已经有3.3V了。如何判断是上拉电压还是EC发出的

网友A:
还有就是检查3v5v反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检查3v5v反馈电路

我都把4个MOS管都拆了 还有用的测反馈吗?电流还是偏高 ,0.044还是你觉的这个待机电流是正常的?

网友:
我和正常的板对照了一下,51123这芯片的所有脚的对地阻值是一样的

网友C:
应该还是EC的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测下南桥这边,线性电压到EC也到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EC的条件没有满足

EC 工作条件  供电复位 休眠,开关跳变 适配器检测信号   测如下供电 3.3v  ECRST# 3.3V LID 3.3V 开关电压正常  AC_IN 3.0V  你看还要什么条件

网友:
楼猪,换3V 5V储能电容试试看 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
早上搞定大家都想不到呵呵!

网友:
怎么搞定的 给大家讲讲 学习下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问题了,RTC问题

网友:
是不是板层间短路

网友:
ec给它的开启信号

网友: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分享一下呢?

网友:
bios上拉排阻有没有坏换下,要大于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