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 43 开机过会儿会花屏风扇狂转,噪音很大

楼主(2014-05-22):
(无正文)

网友:
是风扇吹风的声音还是风扇轴承缺润滑油磨矿了那种声音??估计长期散热不好。。。

网友:
风扇转速加快的声音

网友:
换风扇吧,散热不好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应该 温度高 花屏你要高显卡了

网友:
散热达不到效果, 时间久了机器就不亮了   显卡虚焊

网友:
风扇轴上点油。。在吹显卡

网友:
显卡换的新的

网友:
直接杀显卡。。换风扇

网友:
散热器出风口有没有堵死?你这可能是出风口堵死,温度过高,导致风扇狂转。因长期温度过高,导致显卡虚焊或坏掉。。

网友:
先看下是不是风扇散热问题,如果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刷blos,当然 ,也有可能是你的显卡没焊好

网友:
首先 我建议先检查显卡散热,因为你说了显卡会花屏然后狂转,符合显卡高温导致花屏然后温控风扇猛转的逻辑,如果显卡温度正常 就和BIOS有关系吧,我有遇到过EC没焊好 开机那风扇转的  呼呼的手都感到凉快很,呵呵 第一次尝试到笔记本风扇这么牛X。  记得先检查显卡散热

网友:
机器本身就发高烧很高。所以只能改风扇转快一点。

网友:
灰也清理过了
散热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