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DI怪病死机

楼主(2014-05-22):
开机什么都不动死机  有的时候开机几分钟死机 有的时候时间长一点死机    重新做过系统也一样    但是播放视频的时候没出现过死机   死机的样子是卡住屏幕什么都动不了   求救  求救!!!!

网友A:
先看看电源在检查散热

网友:
鲁大师册册  拆开 看看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电源在检查散热

开机什么都不动  都死机   卡住屏幕  什么都动不了

网友B:
显卡温度太高,死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温度太高,死机了,,,,,,

散热都正常,温度不高

网友:
考虑一下北桥看看

网友:
你裸机测试一下,慢慢排除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散热都正常,温度不高

你的显卡温度能测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显卡温度能测到么,

可以测到    显卡65左右    CPU50左右。

网友:
换 显卡就好了
我修好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