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平板电视机器图像出现花屏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4-05-22):
1.图像信号由BGA芯片处理后,经FB110~FB121分别从CN12和CN9与LVDS线送到屏幕的逻辑板
2.出现花屏现象(如图所示)常见的是由FB110等开路及LVDS线开路引起。
3.遇到此不良时用可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排感(或排阻)是否开路。
4.在更换不良排感时,若无相同的元件时可将其直接短路,此时排感的各组都要用短路线短路,不可
只短接其中一组(不良开路的那组)。
注:一些PDP(等离子)机器也会出现相似的不良,可用相同的方法测量LVDS线接口附近的排阻。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遇到了话量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