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师兄们!

楼主(2014-05-22):
        今天接了个技嘉MA770-US3的板子,代码始终停E4,E3。内存供电1.8v,Vtt0.9v。ddr3的条子。正常应该是1.5v,0.75v。不过我感觉1.8v也不算高,你们怎么看?给小弟指点下。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补充下,我发错了,抱歉啊。昨天修的一个机子是ddr3的。和这个混淆了,不好意思。这个是ddr2的。昨天接 了几个机子,把人都搞糊涂了。这个停E3代码的还没搞定。内存的各个条件都满足。内存还换过,CPU也换过。

网友A:
刷bios看看,很多bios挡內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bios看看,很多bios挡內存的

谢谢,我想来想去,现在只能刷BIOS了,ad线都打了,阻值正常。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都正常了,就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想来想去,现在只能刷BIOS了,ad线都打了,阻值正常。

备个编程器,有问题先考虑刷BIOS吧,刷BIOS最简单,何况有些BIOS还是免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