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兆信可调电源坏了 谁会修 求助

楼主(2014-05-22):
我的电源坏了 现在最多到12V左右了 电压来回跳动 用不了 大神看看怎么回事
求助

网友:
怎么发图片啊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这种电源技术难度不大呀,换电位器一般都可以解决不调压的问题,最多就是换调整管一起咯。搞来搞去就那么几个零件

网友:
这个还真不会、、、你照张照片添加附件就有图 了

网友:
把板扔了,直接买黑武士电源板装入。电位器全换成进口的,烦恼不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