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刚接到的24寸AOC显示器屏左上角有个小方框

楼主(2014-05-22):
刚接到的24寸AOC显示器屏左上角有个小方框

网友A:
大家见过这样故障吗??

网友B:
没见过但确定应该不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但确定应该不像是屏的问题

怎么说呢?是LED屏哦

网友:
进工厂模式试试

网友:
进显示器菜单恢复 一下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C:
此情况没见过!希望楼主解决后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情况没见过!希望楼主解决后分享经验!

hao de

网友:
貌似上次在论坛里面见过类似的这种问题,貌似是显示器的对比模式之类的吧,记不清了,楼主搜搜。
楼主重点检查显示器的按键,去掉按键盘看看,恢复显示器设置看看,不行就刷下显示器bios(就是有点难找)。

网友:
一般都是MCU的问题

网友:
进菜单看能不能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是的,恢复出厂就可以了

网友:
这情况没见过 原来恢复出厂就好了 又学了一招啊

网友:
程序出错了 恢复一些就可以

网友:
进菜单,恢复出厂设置。不行的话,就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见过这样故障吗??

这特马也算故障?

恢复出厂立马就好了

网友:
这是显示器带的“MAGIC LIGHT”功能,在菜单里可以把它取消掉。

网友:
AOC LG 好多显示器 都有魔幻亮度的功能,取消了就正常了

网友:
恢复一下默认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恢复出厂就可以了
论坛 还是非常强大的~~~~~

网友:
回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这不是问题,让你赚到了!

网友:
应该是窗口增亮 吧 aoc的 有这个功能 osd 里面能看

网友:
进菜单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