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70 进水不触发 修复OK

楼主(2014-05-22):
机器型号:LENOVO Y570
机器版号:LA-6882P
机器故障:待机0.02不触发。
开始维修:
                   拆出板子之后发现此机器进水,先清理了下然后测量各大电感没有短路现象!接可调电源待机0.02 测量了下待机芯片RT8205E
条件都正常了 测量PL401 +5VAWLP  PL402 +3VAWLP 都已经产生!待机正常了!按开关无反应!然后了下开关脚电压3.3V正常!
同时也有高--低---高看来只有去查EC 工作条件了

1,供电

测量VCC AVCC 电压都正常3.3v
2.测量复位

测量EC_RST# 正常3.3v
3,测量LID_SW#休眠信号

测量此信号为3.3v正常!如果为低的话就是休眠状态了!
4,测量PBTN_OUT# EC 发给南桥的触发信号

测量此信号为3.3v正常!还要测量 BIOS 和I/O的通信 因为没有示波器所以不知道怎么测 光测量了下U38 的供电3v正常!
如果以上都正常的话 EC 就要发出 待机好信号到南桥 EC_RSMRST#测量

当测量此信号的时候发现问题 !测脚没有电压也就是说EC 没有发出待机好信号给南桥 !
测故障要么是南桥拉低了 要么是EC 出问题了 翘起100脚 测量发现没有3.3v也就是说EC 没有发出 排除了 南桥拉低的可能!
EC 是KB930 QF手头没有此芯片!心想BIOS 出问题!也会导致啊!刚才只测量了供电!会不会是BIOS程序出问题 到论坛上找了EC BIOS 刷BIOS
刷。。。。。。

刷完后测量EC_RSMRST#出来电压了3.3v 哈哈哈!!!触发亮机!

另外上传 EC BIOS  和 南桥 BIOS  EC BIOS 测试OK !!!
各位看官给加分吧!举手之劳啊 !不扣你的积分啊 !评分啊 !!!加油!!

y570 ec.rar

y570 nv.rar

网友A:
楼主运气也蛮好进水的刷下BIOS就好了,我现在都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好样的!看来BIOS问题很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运气也蛮好进水的刷下BIOS就好了,我现在都没遇到过

EC也进过过水 估计是通电导致信息丢失吧!

网友:
BIOS问题是很多啊,多种情况

网友:
楼主赶紧买个示波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果然很机制,没有乱动NB\SB

乱动桥容易把故障扩大话啊 !!建议不要轻易动桥。

网友C:
联想机器我觉得刷BOIS还是谨慎点。EC跟南桥的BIOS有版本的区分吧?如果版本对不上也一样能开机吗?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很好   写的通俗易懂   谢谢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联想机器我觉得刷BOIS还是谨慎点。EC跟南桥的BIOS有版本的区分吧?如果版本对不上也一样能开机吗?

你按版号下BIOS 资料一般不会错的  EC  BIOS 和南桥BIOS是有区别的

网友E:
厉害 如果是我 我一定会先选择换EC  哎 还是经验不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按版号下BIOS 资料一般不会错的  EC  BIOS 和南桥BIOS是有区别的

学习了。也就是说只要南桥BOIS不错是可以随便刷的。不用去管ECBIOS的版本跟我现在刷的南桥BIOS版本对不对的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 如果是我 我一定会先选择换EC  哎 还是经验不够啊

先测测EC的工作条件 然后换EC 就是没有示波器有的话可能修起来还快点 !!!更准确!!!

网友:
讲得很详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F:
进水还能把bios的程序损坏了,学习了,要是我早干ec了  呵呵

维修原则 先软后硬 BIOS是软件部分哦

网友:
楼主给小白分享点资料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进水还能把bios的程序损坏了,学习了,要是我早干ec了  呵呵

但是是进水的机器啊,ec也进水了,很难想到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水还能把bios的程序损坏了,学习了,要是我早干ec了  呵呵

先要考虑EC 的工作条件和发出信号的必备条件 BIOS 是考虑之中的所以先考虑BIOS  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是是进水的机器啊,ec也进水了,很难想到BIOS的

EC 有EC BIOS 要考虑的  再说要发出EC_RSMRST# ecBIOS要考虑的所以要先BIOS 了

网友G:
楼主 刷BIOS 用那种几十块钱的USB的读卡器一样的好用不,还有怎么刷EC

网友:
时水,要是没图纸。太难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 刷BIOS 用那种几十块钱的USB的读卡器一样的好用不,还有怎么刷EC

我用的是西尔特 280u你说的那种我没有用过  还有就是EC  带程序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刷  !

网友:
我就是不喜欢刷BIOS,每次都搞到头晕,才刷BIOS。

网友(2017-06-23):
谢谢   刚好用上   及时雨

网友(2018-11-04):
这个个的可以

网友:
高手对信号分析的不错

网友:
楼主好技术,分析的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b340 加电无显示b340 加电无显示b340 加电无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