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例今天修好的主板,故障的跑数现象,仅供参考。

楼主(2014-05-22):
1、一块映泰F520B A2G+的主板,主板供电时钟复位正常,诊断卡跑数c1-c3-01,就停在01不动了,换过内存不行。最后发现在桥下方有划伤。经补了3根线问题解决。如下图,还没有上绿油。

2、一块七彩虹主板(客户已拿走不记得型号了)诊断卡跑数为c1-c3-01-02-07如此重复跑数,换过内存也不行,最后把串口芯片75232拆掉就正常了。
以上仅供维修做参考,不保证诊断卡这样跑数就一定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能跑码的主板还是好修些的,要仔细仔细的弄,之前修个跑e3的也是串口芯片坏,下下来就好了,呵呵,还有cpu供电短路,也是一个固态电容坏(表面看不出),换之正常

网友:
不常见的代码还真的有些难

网友A:
请问楼主:补线后必须用绿油吗??看你的补线上锡挺好的,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学习了,希望下次修板有借签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补线后必须用绿油吗??看你的补线上锡挺好的,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涂绿油是有好处的,可以防止不小心碰到造成再次故障。

网友:
一般来说跑c1-c3-01-02-07这样循环的我会弄下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