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遇到一电源驱动IC 上面写着J8=DJ 我不知道是 ...
请教大家,遇到一电源驱动IC 上面写着J8=DJ 我不知道是什么,着急中,特来求助

楼主(2014-05-22):
请教大家,遇到一电源驱动IC 上面写着J8=DJ 我不知道是什么,着急中,特来求助
求助

网友:
这种的你要找到图纸上面有它的真实型号。要不你就问卖芯片的有没有这种型号(淘宝网)

网友:
J8??不可能吧?????我见过JC真心没见过J8。不能帮到你,感谢分享,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