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苹果解ID锁

楼主(2014-05-22):
  目前可以硬解的ID锁只有苹果4,其实就是更换万能字库,然后用改串号软件吧原来序列号串号改成无锁或是国行没有ID的!

网友:
自己顶一下!谢谢支持

网友:
支持你一下,这个都知道,不过感谢分享

网友:
还有就是改串号的软件是什么软件,4S为什么没有万能字库

网友A:
4S不是换整套套件也行,成本是高了

网友:
4S什么时候有万能字库呀

网友:
IPHONE 4  不能激活了    是不是也需要换套件?

网友B:
4s换CPU  智库, 硬盘?还搞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4S不是换整套套件也行,成本是高了

敢问有几个人换的好,帮我介绍一下,我介绍业务给他

网友:
如果附图就更好了 加个几十分

网友:
虽然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   但还是要顶楼主的

网友C:
我的4S进水了 ,在加上以前也修过几次, 所以想把主板换了。打算从淘宝买原装有ID锁的主板,把我自己主板上的IC换上去,这个方法可行不?是需要换全部IC,还是只换其中某几个IC就可以,望看到一定回复,谢谢!

网友(2014-07-11):
引用 网友C:
我的4S进水了 ,在加上以前也修过几次, 所以想把主板换了。打算从淘宝买原装有ID锁的主板,把我自己主板 ...

你还不如买个无锁的好板,没修过的那种。大概15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4s换CPU  智库, 硬盘?还搞什么

好哥哥,4s硬解ID是解不了得,还有就是手机里的叫字库不叫智库,手机字库就是电脑的硬盘,苹果4硬解ID是要换字库跟小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