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修好了,请问是什么问题?换了什么元件?

楼主(2014-05-22):
显卡修好了,换了图上这红圈的元件,请问是什么?怎么检测是好是坏?

网友(点评):
有意思,修好了不知换的是什么。怎么修的。

网友:
mos管 或者运放

网友:
看一下型号,在WWW.IC37.COM上查下!

网友A:
楼主是怎样修好的??经验吗??

网友B:
这是个电源管理芯片,显存供电或者是DAC供电单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怎样修好的??经验吗??

我花钱请专业人士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电源管理芯片,显存供电或者是DAC供电单元的

这么说是供电烧了?绿色供电的,是不是主板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芯片上有型号,百度输入芯片型号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