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411无内存复位

楼主(2014-05-22):
故障机型:RV411-S0GCN
板号:01425A   已修过,看了下BIOS 动过,显卡动过。
维修过程:
1. 上电电流跑到1.12a左右,所有供电正常;
2.直接刷BIOS,无效;
3.LPAC0—3波波闪一下,帧信号也如此;测量内存复位0.25V。(内存CAO 30脚)

4.查了下上级PWRGD都正常,VTT3_PWRGD这里实测电压是2。58V是正常的,大家注意下。
5.纠结是否换HM55,思索一阵后,再测下PCH时钟。

6.换R96后OK。
谢谢捧场!

网友:
药西,楼主挣票儿喽,可以吃干饭喽!

网友:
楼主:R96这路信号是干什么功能????

网友:
那时钟是量电压没有还是没波啊?不复位时钟都量一遍有时药到病除,显卡也一样,有时搞了半天,也是时钟没过来。

网友:
楼主 技术不错   秒杀啊???捧场了

网友:
  你测量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波形啊?;、;都不写清楚

网友:
写的有点简单,但思路还清析,技术不错,值的学习,若是写清楚的更好,给新手一个看明白的机会............

网友:
楼主技术好高啊!又秒了。

网友:
R96怎么了,里面断了吗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  RV411  上电  1.35  不动   不亮屏

网友:
是 时钟不是复位

网友:
新手,看不懂啊

网友:
楼主 测试 R96  两端的 电压多少啊

网友:
楼主解释一下啊

网友:
楼主 强悍啊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7-23):
看不懂啊,

网友:
不错,学习了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可能要返修!!!!

网友:
那是南桥的基准时钟么

网友:
这个R96是去哪里的时钟啊

网友:
呵,这个得研究下,,,看来好多人也在想这是什么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