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8SM-S2L,HT1_VLD信号正常了,就是没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4-05-22):
GA-M68SM-S2L主板,不跑码,所有供电都正常了,没有CPU_RST和PCIRST这两个复位信号,而LPCRST正常。根据NVDIA的时序,复位的前提条件是HT_VLD信号,测得这个信号也是正常的,CPU PG也有了。换了全新的单桥,依旧没复位,很是郁闷不懂怎样修了。求助!!!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没有编程器啊,郁闷了

网友:
查复位开关针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复位开关针正常

网友:
楼主你确定PCI复位没有吗?

网友A:
查INTEL的5大待机条件

网友:
这是amd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INTEL的5大待机条件

楼主是没复位   已经上电了   5大待机条件是管上电的   楼主是AMD+nv的主板
我也是新手    一起学习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