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声音时有时无

楼主(2014-05-22):
G460放歌放着放着没声音了,驱动重装了!官网下的。但是发现没声音后把音量调节大小变一下就有声音了

网友:
在线等有人吗

网友:
你先用耳机试 要是还是一样那就是驱动问题

网友:
笔记本很多都是喇叭坏了

网友:
不会是喇叭把????等待中

网友:
剩h55没换了,还是没好,解决不好?

网友:
看下是不是插孔赛

网友:
一前遇到过这情况,,,换的声卡芯片

网友(2014-07-06):
我手里这个是内置声音一卡一卡的,系统装了驱动装了,耳机接口的小板也换了,就是不行。

网友:
难道都是来蹭分的。。。。。。耳机有声音,驱动跟系统重装无数次!放着没声音了把音量调节一下就有

网友(2014-11-24):
楼主解决了么。。我现在也有台和你一模一样的

网友(2015-02-02):
我也一台一样,不过感觉还是驱动问题,在多试驱动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  有解决的吗

网友:
喇叭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我碰到过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2015-04-01):
我的G460也是这样的  准备换个声卡试下 期待可以好

网友(2015-05-12):
驱动   同g460

网友:
我手上有两台这种机子了,用耳机正常,喇叭开机有声音,开机音乐没放完就没有声音了,声卡换了,还是一样,马的,搞死人了

网友:
我的这个机器也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2016-06-16):
我的本来没声音,换了几个有声音了,不过跟你的一样,一下子就没声了 ,要调下音量

网友A(2016-11-11):
  楼主修好了吗》?》?   手上有台换了声卡 声音还是时有时无   耳机接口拔了也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   手上有台换了声卡 声音还是时有时无   耳机接口拔了也一样

系统换了吗,我修过一台g480有时无声有时有声,换系统解决的

网友:
驱动不对也会这样,可以去官网下载一个安装后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换了吗,我修过一台g480有时无声有时有声,换系统解决的

开始只是更新了声卡驱动 下载换系统测试呢

网友:
这种问题是不好搞的,只能一样一样换着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