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电cpu旁边神马发出滋滋的声音,查短路还是电源管理芯片 ?》

楼主(2014-05-22):
主板上电cpu旁边神马发出滋滋的声音,查短路还是电源管理芯片 ?》

网友A:
电感吧,因电感式感性原件当有大电流流过时就会发出声音,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感吧,因电感式感性原件当有大电流流过时就会发出声音,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啊?

昨天那个修到10点多,,cpu附近的三极管都换了,,还是不行,准备放弃了,最后看见电容16v 个头有点小, 全部换了,,  奇迹就是这样发生的, ,,  竟然好了,,  瞎猫碰上死耗子。,

网友:
滋滋声是电容发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那个修到10点多,,cpu附近的三极管都换了,,还是不行,准备放弃了,最后看见电容16v 个头有点小,  ...

应该是电容漏电引起的电流过大发出的声音。

网友:
电感会发错吱吱叫

网友:
负载大会导致的

网友:
换个cup供电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