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BIOS电池问题

楼主(2014-05-22):
集体型号忘记了,现象是不开机~待机0.083,但是拔掉COMS电池后机器可以开机!装上去又一样了!当时没找到图,直接断掉了CMOS  PCB线

网友:
有可能是EC有问题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2015-02-02):
额。。手里有个本也是装bios电池不触发,把电池拿掉自动开机屏显。把cmos断线改线路还是一个鸟样。怎么修?新手求教

网友(2016-05-09):
B590 装上BIOS电池能开机关机后再开就开不开了 。扣下BIOS电池就能开机 !!! 进水的破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