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Z开机慢

楼主(2014-05-22):
K42JZ开机很慢,1-3分钟才出开机画面,进系统都正常,有一个电阻进水失效了

网友:
你看下图纸更换电阻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看图纸  找个差不多的电阻

网友:
找图纸,找同样大小电阻替换!

网友:
看是不是电容的事,低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