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主板掉件 映泰TA770 A2+

楼主(2014-05-22):
U11内存供电芯片掉了,各位有这个板子的能帮忙看一下吗?
先谢了!

网友(点评):
找个电路图看看不就得了。

网友:
这应该是同行修过取了没上吧。怎么会掉喃。

网友:
对比桥供电的八角IC,一般常用是RT9214

网友A:
这种芯片应该不会自动掉的!!!估计是人为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应该不会自动掉的!!!估计是人为取的!

没所谓了!是烧坏的!字迹看不清楚了!

网友B:
你网上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lz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网上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lz

图片看了无数没有,图纸也没有!

网友:
只能找个图纸咯

网友C:
那个一般都是9214 或71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一般都是9214 或7120

貌似两个都不是
64pin还是无电压

网友:
你到淘宝上搜一下     图纸放大 看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
一般PWM芯片 一块主板只会用一种吧  参考一下  CPU供电的吧

网友:
应该是rt9214

网友:
我有一块板ta770 a2+上面是用f p6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