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等离子3D42738IV 自动关机 求助

楼主(2014-05-22):
开机图像正常 几秒后关机 变为待机 再开 几秒又待机 以判定是主板问题 不知道是软件还是硬件故障 求助
硬件故障

网友:
自己坐沙发吧

网友:
先检查一下总电流正常吗

网友:
强制升级就会好的.................

网友:
管它软件还是硬件,先软件再说。

网友(2014-06-29):
谢谢回复 软件升级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