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背面划伤了,求方法修复

楼主(2014-05-22):
换之前一切正常,换CPU风扇导致主板故障,显示器不显示,而且开机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插诊断板不跑码 无任何显示。初步判定拆自带风扇时不小心把主板背面划伤导致了(漏铜了),用放大镜看是连接CPU和北桥芯片线路(3条线),有没有方法修复,是台HP行业专用机

网友(点评):
是只刮掉漆还是刮断了。

网友:
吸锡线和导电漆都可,飞线也行。

网友:
感觉飞线应该可以的!

网友:
只能小心的飞线了

网友:
建议补线,

网友:
用细的漆包线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飞线应该可以的

网友:
用线飞上就是  板子一般走线很清楚 看着飞就是

网友:
一般来说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断线了,。。 补上去就了。。没有什么好怕

网友:
建议直接飞线啊

网友:
飞线  上油漆

网友:
只剩飞线这条路了

网友:
直接用细漆包线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