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5-22):
今天修个IBM X61的机器 刚开始开机报警,把内存擦拭下再上机,开机没有报警了 但还是不亮。电流在0.8左右跳变一下就不动了。测电压都有。现在不知道从那里下手,希望师傅们给指点一下
不显示

网友:
你换个内在槽试试,这机器是有这种问题。

网友:
现在好像内存过去了 内存不上有报警 上了内存就没有报警了

网友:
不知道BIOS能不能造成这样的现象

网友:
有没有哪位碰到这样的情况?请指点一下

网友:
修好了 谢谢大家 客户反映这个机器在别处修过的。后来找个板子对照 才发现北桥反面有个电感被谁给下掉了 。换个好了

网友(2017-01-05):
上家做的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