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偏色,秒杀了!

楼主(2014-05-22):
    昨天一客户送修一台式机,说开机显示器偏色,显示器蓝蓝的一大片. 显示器偏色的原因一般是RGB颜色缺少造成或者是显卡不良造成,以为此机是集成显卡所以思路是暂时先考虑为缺色。要想测量是不是因为缺色造成的可以打VGA接口红绿蓝三个接口的阻值来判定,首先要了解VGA接口的定义:
   打一个接口就发现问题了,红基色的阻值无穷大: ,其余的绿,蓝阻值正常:! ,正常情况下红绿蓝三个颜色的对地阻值应该基本一致且有阻值才为正常!!那问题就是红基色线路断线了!!!
    仔细观察了VGA接口发发现有靠近接口处貌似掉了一个原件: ,用蜂鸣档测量其中一端是和接口红基色相连,另外一短对地有33欧阻值,另外旁边还有2个电杆对地都有33偶阻值,再测量发现分别连接到了蓝和绿2个基色的接口处,那么这个掉件可能是电杆!!,由于一端和接口比较近,补电感有困难,索性直接找了个铜丝飞线短接, 再测红基色阻值已经有33欧的阻值了!装机测试正常:
    知道定义的这个机器的故障就非常简单了,没什么技术含量,高手勿喷!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阻值一般是多少

网友:
L-IG41ML-IG41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阻值一般是多少

我这个33欧,不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三基色阻值要基本一致

网友C: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不过补电感好点,用烙铁直接焊就可以呀。

网友:
好像值一样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不过补电感好点,用烙铁直接焊就可以呀。

那边离VGA接口太近 没办法下烙铁,都是塑料

网友:
楼主思路听清楚的  不过 直接一个线干过去 只是临时用的要长久的这个不好吧

网友:
台式机-不太懂,长经验了

网友:
这个我也修到过,都是因为连着线摔下来,VGA接口把电感撞掉的,当时觉得简单就没发帖子

网友:
33欧的电阻可以用飞线短,这个不会有问题吗,

网友:
缺色偏色查RG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33欧,不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三基色阻值要基本一致

一般都是71的阻值的,你这个是33?

网友:
楼主秒杀!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
不错,能分享都是好样的

网友:
人为的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边离VGA接口太近 没办法下烙铁,都是塑料

不用非要接触焊盘才能焊,先焊外边,然后烙铁在电感上边上锡,用锡一带就可以了。

网友D:
R,G,B的阻值一般是70左右吧

网友:
R,G,B的阻值33,用的是什么核武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R,G,B的阻值一般是70左右吧

没必要那么死,只要3个阻值基本一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