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78GM -LE无复位 求助!!!

楼主(2014-05-22):
此版初步测试电压正常,,时钟PCI-E 14脚 0.4.  PCI B 16  1.6V,无复位。。
测电源iC 6740 1脚PWROK  无电压,以为是iO 发出,换一个有不行。后来测IO的ATXPG发现空置。。请教AMD780的PWROK是谁发出的。。。南桥吗

有华擎A780的图哥们,,发个图纸感激不尽!!

网友:
看1117稳压器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是桥发出来的。所以可以烧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桥发出来的。所以可以烧桥看看。

南桥???怎么烧啊。加焊么

网友:
是啊,加焊试试

网友B:
问下 电源IC PG是1.5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 电源IC PG是1.5正常吗。

是好的,具体得看它相连的上拉R

网友:
查各大供电、时钟、复位,南桥发出复位的条件。

网友:
现在的板一般是IO给POK南北桥。北桥再给电源管理芯片。另外华硕的板子遇到过电源管理没给北桥PG,导致桥供电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