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DPS-300A 电源有 5VSB,不启动

楼主(2014-05-22):
DPS-300A 电源有 5VSB,不启动,指示灯触发是熄灭。查了,一次的原件没有问题,2次的集成芯片 DWA108-1,和LM339 都是好的,
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指示灯也熄灭。求救,应该是哪的问题,怎么修?

网友(点评):
检查电源第二级是否存在短路,超压欠压等故障

网友:
电源后继有短路

网友:
检查LM339的2脚在启动前后的电压有什么变化

网友:
不想扫线路,就用可调电源给输出烧机。

网友:
先检查各个电解是否有鼓包、漏液、性能降低的的吧。或者采用替代试试吧。

网友:
转一下就停一般是保护了,重点查后级肖特基二极管和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
发帖应该先上图。。。

网友:
谁有这个电源的电路图?

网友:
是否有短路,保护了??找个图纸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