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 没声音维修

楼主(2014-05-22):
接到一台三星r458的本子,客户描述在其他家修过,一开始是点不亮,后来修亮了 第二天有不亮了 然后继续送过去修 又修亮了但是声卡认不到了,那一家和他说声卡修不好了 再修主板要费了让他就这么用,真是奸商啊。
       和客户讲这个要放着慢慢查,客户同意了。下午把机器分解出来,终于看到一修哥的维修手法,南桥加焊过 ,cpu供电芯片加焊过,声卡和功放都换了,还有一些小芯片。也没明白原来到底修的什么地方。
      因为机器其他都正常但是声卡硬件找不到,于 是找来图纸 1脚和9脚 3.3vok  11脚rest 3.2v 也正常 ,但是测量6脚clk 无波波,顺着电路图  测量c431电容也没有波形 但是c433和c701波形正常 打阻值r402正常,于是直接换了c431 在打波形已经正常了,装机测试声卡正常工作,维修结束!    至于一休哥为什么会把声卡搞没声音了我也想不明白!

网友:
没有一休哥乱搞一通。后面价格也起不来啊。所以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网友A:
楼主高手,请解释一下:C433、C701波形正常,C431没波,但R402打阻正常,这什么就断定是C431出问题????

网友:
另外:如果电脑没有检测到声卡,维修思路是否是查声卡供电、声卡时钟、声卡复位,还有其它吗???

网友B:
估计是在焊接声卡的时候,把声卡旁边的电容不小心焊松了,或者焊掉了。。新手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C:
应该是C431有漏电吧!

网友:
C431对地短路,导致无波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手,请解释一下:C433、C701波形正常,C431没波,但R402打阻正常,这什么就断定是C431出问题????

看图纸 c433 c701 c431 都是分别通过一个电阻  连接的南桥 af6脚  所以南桥输出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C431有漏电吧!

不错 电容不短路 漏电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在焊接声卡的时候,把声卡旁边的电容不小心焊松了,或者焊掉了。。新手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这电容在南桥附近

网友:
可能这个电容本来就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图纸 c433 c701 c431 都是分别通过一个电阻  连接的南桥 af6脚  所以南桥输出波形是正常的

南桥到这三个电容是三个信号!2个信号有波,1个信号没波(楼主怎样判定此信号有波,没波就不正常)??

网友:
多谢楼主的维修经验,为什么一休要搞那么多的地方,是不是找不到问题所在就瞎搞一通好就好了不好再说啊。

网友:
有示波器修的就是快啊

网友:
楼主能不能讲讲你的维修思路呀

网友:
没有时钟信号都已经说了,还要说什么呢,难道问问题的都是些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