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68T-MLEV2自动上电不过内存。

楼主(2014-05-22):
问题如题。自动通电后一直短接快关能关,也能在开。在讯维上差了下说是IO旁边的822排阻容易虚汗。焊了以后还是不行,内存电压也是正常的。我修东西技术也不精,我接下来就是BIOS和桥。在弄之前特地上来问问大神们有没有和我一样且弄好的,也不至于让我走弯路。因为是3代的内存我没有内存试就至于当内存是好的来修。插上SPK也不报内存警。感谢大神出招

网友:
cpu旁也有822的

网友A:
加焊IO旁边的822排阻,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IO旁边的822排阻,刷BIOS

我只加焊了IO旁边的。那我再去试下楼上那位兄弟的。不行再刷个BIOS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建议换个IO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