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NI 10加电不显

楼主(2014-05-22):
dell mini10 pp19s LA-5091P
开机电流从0.3 停顿 到0.44 报警 再掉到038
报警声是嘀—嘀嘀嘀嘀-嘀-嘀,有时候报嘀嘀—嘀—嘀
换内存 刷BIOS 加焊北桥无效。。。。
刷BIOS

网友:
拔掉内存有捡不到内存的报警声,应该是自检了,应该不会是CPU的问题吧,论坛上也有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不知道修好没,还有说CPU坏了

网友:
内存看看跑不跑信号, 晶振起不起振